关于PADS 2007.4破解讨论——有积分奖励

楼主(2012-03-12):
关于 pads 2007.4 破解讨论

使用下面这个破解PADS 2007.4后画板时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

1.随机出现致命错误;

2.执行2D Line和Copper命令时,执行完第一次操作后再点工具栏上图标接着执行第二次时,第一次的操作画的线或敷铜会被删除(例如:在敷铜时,敷好第一块铜后再敷第二块时点鼠标左键没有反应,再看第一块铜居然消失了;当执行撤销操作时第一块铜又恢复了)
      PADS 其它版本也有这些情况的大家也反映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如果有用其它方法破解成功的网友请说一下,谁提出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法奖励30积分!

网友:
下来试下!。密码是几多啊!

网友(点评):
附件已经更新为没有解压密码的啦!

网友:
目前的crack只是破解license的加密功能,不会破坏主程序,随机crash应该与破解无关吧。你可以试一下用PADS9.3的mgls.dl替换系统的mgls,然后用EFA11.4生成的license

楼主:
2007之前的破解是不用替换mgls.dl的,所以我怀疑是因为替换mgls.dl造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不替换mgls.dl破解呢?

网友:
研究下FLEX的加密方式就知道,MGLS只是用来加密feature的,替换了mgls实际上就是去除加密而已。程序启动时会检查mgls,启动完成后就与mgls无关了,所以我判断mgls与程序崩溃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之前使用2007.4+SP2也会碰到崩溃的情况,9.3.1好了很多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暗桩?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版本不一样, 我的元件有COPPER CUTOUT ,如果加铜皮与COPPER CUTOUT 交叉的 话就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很可是你安装多个版本。

网友A:
跟破解没有关系的。

网友:
装好久了,都不行,在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破解没有关系的。

你也有遇到这种问题吗?解决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首先如果PCB从高版本的转成低版本的再在低版本中编辑修改元件走线之类的操作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再者元件的封装信息丢失也会造成此类问题!有一次我在改线过程中莫名其妙就弹出这个框,点确定就关闭了,我以为正常.重新打开PCB接着修改,但一改到刚才那个地方就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改其它地方不会)我再打开PCB仔细看了下那个区域,竟无意发现了有个二极管一个脚没Net!到库里找那个二极管结果发现Gates里PIN数为"0"但在PINS里面1,2脚都是分到"Gates A"的.后来直接ECO试着用另一个二极管换掉之前的二极管,不管我怎么搞那个该死的框框再没出现了这才确定是之前二极管的问题!应该是操作过程中信息丢失造成的,为安全起见直接DEL了那个元件.希望我的例子能给LZ一个线索!

网友(2012-04-25):
同样的问题,从来未解决,一直是狂按CTRL+S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文件,用PADS9.0(注是用的破解的)打开时了出现 ,点确定后,然后软件立即自动关掉
换PADS9.3(也不是正版的)后就可以打开,然后再转低了。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