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中原理图与pcb图相关联

楼主(2012-03-12):
pad中有在logic中选者一个器件,在pcb图中自动找到这个器件的功能,怎么操作?谢谢指导!

网友:
先确定你只打开了那个你需要关联的PCB图,然后在原理图中的tools--PADS  layout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
PADS logic中选择Tools→PADS Layout, 然后在弹出的PADS Layout Link属性框中,选择要连接的文件就OK啦!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