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allegro里设置鼠标滚轮放大缩小?

楼主(2012-03-12):
如题。

网友A:
15.7以上版本,滚轮自身可以和做到放大缩小

15.7版本可以通过设置stroke,或者外挂小程序“MouseWheel Zoom V1.0”达到滚轮放大缩小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以上版本,滚轮自身可以和做到放大缩小

15.7版本可以通过设置stroke,或者外挂小程序“MouseWheel Z ...

请问,滚轮自身怎么做到放大缩小呢?怎么设置stroke呢?能详述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滚轮自身怎么做到放大缩小呢?怎么设置stroke呢?能详述吗?谢谢!

你用的什么版本
16.2,16.3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

stroke手势类似于手写笔功能
tool--->utilities--->stroke editor

小工具可以自己baidu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
16.2,16.3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

我用的是16.3版本的,我会用鼠标右键在stroke里设置放大缩小。但不知道怎么用鼠标滚轮设置放大缩小?

网友A:
16.3默认鼠标滚轮是可以放大缩小的
maybe你需要到你的env文件去看看有没有这几行

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默认鼠标滚轮是可以放大缩小的
maybe你需要到你的env文件去看看有没有这几行

非常感谢!正如你所说的!ENV里确实没有那几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