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LAYOUT时怎样做屏蔽框

楼主(2012-03-12):
如题,望各位大牛赐教

网友:
你是说 在走线层的属性为 GND, 然后在soldermask  和 pastemask layer 同样开窗?

网友:
有两种方法各有好处
1:做成一个封装
好处是设计重用性高
缺点是对硬件布局的限制性较高

2:直接在pcb上画soldermask/pastemask 的shape
好处是方便灵活
缺点是不够规范,原理图里如果不放一个shielding case的标记,出bom需要手工添加
重用性也比较困难

楼主:
fune_pcb 讲的也可以。表示感谢

网友:
两个都可以

网友A:
求教  画一个pastemask  shape  有什么作用,sz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画一个pastemask  shape  有什么作用,szc

钢网,切记开成长城形的,一段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