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网络表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2-03-12):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为什么我在画好原理图转档时出现这样的提示且画好的线路无法转过去。情况如下;

Reading file --  C:\PADS Projects\padsnet.asc
Part name already used 1.1
1.1     PIN1.2@PIN1.2
Part name already used 1.2
1.2     PIN1.2@PIN1.2
Part name already used 1.3
1.3     PIN1.0@PIN1.0
*Part name not found 1
1.1.1 1.2.1 1.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5665
*Part name not found 1
1.1.61 1.2.61 1.3.6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568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566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5683
**INPUT WARNINGS FOUND**
请各位高手帮忙。急

网友A:
检查下封装库里的1,1.1,1.2,1.3命名文件,$$$15665,$$$15683是单网络,没有其他连接

楼主:
单网络怎么就转不了呢,命名文件又是怎么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封装库里的1,1.1,1.2,1.3命名文件,$$$15665,$$$15683是单网络,没有其他连接

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正常转过去呢

网友:
1封装没有对应上,1.1,1.2,1.3这几个引脚重名了,单网络即没有连通性的,转过去也会默认删除

网友A:
单网络的你确定一下是否无其他连接,没有其他连接可以删除掉,另外part name报错的问题,你要查看的你封装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网络的你确定一下是否无其他连接,没有其他连接可以删除掉,另外part name报错的问题,你要查看的你封装库 ...

我这个就是相当于两个焊盘之间的连接,这个怎么能够删除呢,删除了就等于能做这样的工程了,是不是在哪里可以设计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表你是第一次导入还是导入了几次?重复导入也会出现Part name already used 1.1这类报错!

网友A:
2个焊盘之间既然有连接,网络应该是同一网络才对,你检查一下那2个连接焊盘的网络,不一致的话修改成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焊盘之间既然有连接,网络应该是同一网络才对,你检查一下那2个连接焊盘的网络,不一致的话修改成相同的

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试一下

为什么我在执行 STEP ADN REPEAT 时,在设计引脚之间的间距的DESTANCE这个参数时为什么不能够输入小数点呢

网友:
确认是使用的单位及精度,可能是软件bug。我没遇到过哦!

网友:
9.3的就不会了

楼主:
你说的是板本么,我用的是2007的

网友:
软件BUG,正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