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双核T7100 CPU/1G内存的笔记本可以跑15.7吗?的

楼主(2012-03-12):
RT,我没装过,现在想学电脑型号是T61,集成的GAM3100显卡,不知道会不会跑很慢,谢谢

网友:
看你做板子的层数和密度了
6层以上密度高会有点吃力

网友:
一般的设计应该没问题,动态铺铜可能有点卡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P8400和集成X4500的T400呢?会不会好些

网友:
当年586都可以。

楼主:
586是啥东东啊,俺用过吧奔腾4的,跑PADS ,无压力

网友:
cadence显示pcb的时候故意做得简单一些,线条不是很华丽,对显卡的要求很低,不像Altium那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