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提一个菜鸟级的问题,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
allegro做Pad时,如果是多层板的话,ETCH层(不说SOLDERMASK,PASTEMARK这些)是否只需定义BEGIN/END Layer 和DEFAULT INTERNAL即可?而不用挨个定义所有内层?在封装导入PCB时会自动添加相应层的信息?

网友:
是的 您可以用3D VIEW 看一下是貼片的,還是通孔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还有就是通孔需要设定Begin/END Layer的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吗?我感觉是不用,可是有的文档里说要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还有就是通孔需要设定Begin/END Layer的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吗 ...

顶底层是不用设置的,热焊盘和反焊盘只在负片层起作用

楼主:
多谢,可见很多文档害人不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