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问一个关于S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在10G高速串行数据的设计中,通道特性直接影响接收端眼图的质量。
而在高速信号仿真中,通道特性的提取,也就是S参数的提取准确与否直接影响仿真结果的真实性。

ansoftlinks和allegro PCB SI中都会提供S参数的功能,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将S参数提取出来,包括带状线、微带线和过孔。
带状线和微带线的能理解,但是过孔参数的提取真的准确吗?
影响过孔特性的因素太多,包括孔径、PN之间的距离,回流孔的位置及与信号孔的距离、孔避让区域大小、nonfunction pad 是否已经被刮掉。这些因素在以上两个软件提取s参数过程中真的都考虑进去了吗?

我通过HFSS建模,设计出的差分过孔,导入到PCB中,再通过软件的方式提取出来的S参数会一致吗?还是说在某个频率一下一致?
由于正在学习阶段,还不具备从HFSS到后防的能力,所以以上问题不能得到验证。

网友A:
ansoftlinks是转化用的,你说的应该是SIWAVE,PCB SI的对过孔的S参数提取没有很大的可信度,这方面靠谱的就是HFSS,接下来就是SIWAVE,时间和精度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oftlinks是转化用的,你说的应该是SIWAVE,PCB SI的对过孔的S参数提取没有很大的可信度,这方面靠谱的就 ...

谢谢版主的回答

等学到SIWAVE再详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