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PADS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请教一个pads LAYOUT的问题,别人画好的PCB板,保存后,我打开后,之前的敷的铜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
再执行一次铺铜就可以了,只是隐藏了。

楼主:
哦,那再铺铜会不会重复啊?

网友:
不会的,不放心你可以在保存一份。试试!

网友:
是存在的~仔细看你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把SHAPE文件显示关掉了?

网友A:
不需要再覆铜,PO就可了,或者打开视图--NET,再关闭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再覆铜,PO就可了,或者打开视图--NET,再关闭就可以看到了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