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时,怎么让地线和电源线最近!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12):
新手请教问题,pads LAYOUT时,怎么让地线和电源线最近!也就是不要链接到很远,是按照原理图上的来连。

网友: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啥! 呵呵!

楼主:
就是再layout时,不是有很多地线吗?然后移动零件时,地线的飞线不是到处连吗?怎么让他连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