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反相器仿真????

楼主(2012-03-12):
orcad Capture CIS反相器仿真,在元件库中只有输入输出,其余的VCC引脚和GND如何显示????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我在元件库中找到的反相器只有输入、输出引脚。应该有电源和接地(或负电源)引脚吧?图中为什么不显示出电源和接地(负电源)呢?

网友B:
ORCAD 本身自己建立的元件庫,大多數都會將 power pin 隱藏起來,例如:IC 的 74系、CMOS 的 40/45系列。可以編輯該元件,把 power pin 顯示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 本身自己建立的元件庫,大多數都會將 power pin 隱藏起來,例如:IC 的 74系、CMOS 的 40/45系列。可 ...

如何让他们显示出来呢?

网友B:
參考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圖片

谢谢,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