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16.3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今天直接在一台装了15.5的电脑上装了16.3,16.3能运行,再点15.5就弹出缺少一个叫CN1200.DLL的文件,有人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况么?WIN7专业版32位系统,系统环境变量也改回15.5的LICENSE位置了

网友:
一台计算机可以同时装15.5 and 16.3, 存疑中!!!

楼主:
因为我昨天看到版主回复别人的帖子上说,可以共存的,然后我就尝试了,有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好像有个帖子提供过共存时切换的办法,LZ可以在旧帖子里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帖子提供过共存时切换的办法,LZ可以在旧帖子里翻翻

恩,我去找找看吧,谢谢啦

网友:
可能还是环境变量的license切换不对吧。

网友:
可以共存的,我装了15.2,15.7,16.3,16.5。而且都装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
软件处错了,吧别人软件里的这个文件copy过来就Ok,不行就要重新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C:\Cadence\SPB_15.5\tools\bin和路径C:\Cadence\SPB_15.5\tools\fet\bin下面的后缀名为.dll的文件copy ...

大牛啊,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