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可如何给不同网络赋上不同的颜色?(走线、焊盘和飞线一起改变)加5分。

楼主(2012-03-13):
纠结了好久的问题!AD09可如何给不同网络赋上不同的颜色?(走线、焊盘和飞线一起改变)。谢谢!!!

网友A:
右下角——PCB——然后入下图
若果看不到效果 请按F5  颜色显示开关

原来AD9已经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B:
对了,最后记住要在网络名旁边的框框打上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PCB——然后入下图
若果看不到效果 请按F5  颜色显示开关

第四步无法勾选。前面看不到勾选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最后记住要在网络名旁边的框框打上勾才行

前面看不到勾选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看不到勾选框。

这些框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框框哦

对呀,我这里没有显示这些框。怎么回事呀

网友C:
怎么右键里没有change net color?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右键里没有change net color?项呀

有点版本来这个选项。请从那考AD9.4或其他

网友:
版本越新 功能越多

网友:
跟版本有点关系,太低的无法实现该功能

网友:
用过9.3的路过。有这功能。

网友(2012-11-10):
坑爹哦,我的也没前面那个框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PCB——然后入下图
若果看不到效果 请按F5  颜色显示开关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