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球间距0.5 封装焊盘大小?散出时过孔大小的选择(请高手解答)急!!!!

楼主(2012-03-13):
BGA 芯片50 PINS, 0.5mm 的球间距,球直径0.3mm, 焊盘制作时,是要选择0.2mm直径的表贴焊盘合适吗?一些书中说,BGA焊盘要适当减少尺寸,不知道多大才合适。焊盘的阻焊层的直径和焊盘的大小一样,可以吗?

散出时,通孔的大小如何设定,多大为好? 因为焊盘对角线的间距已经很小了。

请给解答一下。

楼主:
:L:L:L:L:L

网友:
可以用11~12MIL。即0.28~0.3MM。
通孔可以设跟焊盘差不多大。这要看制板厂商和贵司的一般规则而定。
阻焊层比焊盘大个3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