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PCB SI 差分拓扑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差分线,两条线之间由一个匹配电阻连接, 在probe选项里每次只能选一个网络提拓扑, 怎样才能把两条差分线完整的提出来呢? 求高人解答。

网友:
在分配模型的时候如果是差分模型,提取出来的就是差分信号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算分配了差分PIN模型 还是只能提取单根信号线
创建了差分对加了差分管脚模型 而且PREFERENCE中得差分提取复选框也选了  但
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一对差分线在中间段用电阻连接,然后画的时候就不能同时选中
这个要看后续还需要做什么了,最简单的方法,修改线路上线的名称,让差分线在电阻前端和后端的名称一样

网友:
可以强制提取差分对,这样就简单很多了,在user perference中有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