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走线从焊盘边上开始走线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侠:我做得SHAPE焊盘走线,为什么从边上开始走线了?请赐教!

网友:
    建立的shape焊盘的原点不在焊盘的中心

网友:
    楼上是正解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呵呵,看大家评论如何

网友(2012-04-16):
    取决于做盘时,是否以中心为原点

网友:
    做盘时以中心为原点,走线就能居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