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n相邻gnd层挖空的skill

楼主(2012-03-13):
功能是点击电容的pin,就可以在相邻的gnd层加与pin同样大小的antietch, 另外求平行对打孔的地方快速做狗骨头(椭圆型的antietch-all包住两颗via)的skill.请大大们帮忙 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很简单啊. 直接找到poly一扩展再生成.搞定.

楼主:
    poly具体指什么 不太明白

网友A:
    1.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pins" )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 ))
    2. while(axlSelect() axlDBCreateShape( 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t, "ROUTE KEEPOUT/L2",nil,nil ))

    keep out 会方便一点.仅供参考.自己拓展一下.

网友:
    做过英业达的图有这种要求,比较烦

楼主:
    是啊 本来手动也是可以做的 只想方便一点,自己对skill语言不懂,请大大帮忙写个可以用的skill,谢谢

楼主(2013-11-12):
    有大神 帮忙做一个简单的skill吗

网友(2013-12-23):
    挖这个好累啊,个人觉得在ROUTE KEEPOUT层添加SHAPE会更好点。

网友B:
    楼主试试这个,看一下行不行。 忘了说了,文件名就是命令名

网友(点评):
E- *Error* load: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 "lx_excshapes.il"密码是什么呀? 怎么加载这个SKILL呀?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已经可以用了 谢谢

楼主:
    试试看 先谢谢了

网友(2014-01-22):
    試了不成, 不知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这个,看一下行不行。 忘了说了,文件名就是命令名

    能發源碼嗎

楼主:
while(axlSelect() axlDBCreateShape( 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t, "ROUTE KEEPOUT/L2",nil,nil ))
1:如果要自由選擇層面createLayer = cadr(parseString(axlGetActiveLayer() "/")) ,要如果做?

while(axlSelect() axlDBCreateShape( 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t, "ROUTE KEEPOUT/" createLaye,nil,nil ))   不行

2:如果做的keepout比pin大一定值clearance 要如何加到上方的語句中?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这个,看一下行不行。 忘了说了,文件名就是命令名

    加密了,无法使用

网友C:
    高速訊號板子常要求,手動繪製很麻煩

网友:
    不知道这个skill 怎么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速訊號板子常要求,手動繪製很麻煩

    你有这样的skill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有这样的skill吗?

    沒有,我都是手動繪製,蠻麻煩的!!!

    狗骨頭我都用Line to shapes合成然後再Z-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我都是手動繪製,蠻麻煩的!!!

    狗骨頭我都用Line to shapes合成然後再Z-COPY

    如果是skill 使用起来很方便啊

网友(2020-03-25):
    滴滴滴滴对对对

网友:
    很难做这么好啊

网友(2020-11-10):
    增加roukeepout 功能

网友:
    下载不了附件!

网友(2021-07-28):
    加密了,无法使用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这个,看一下行不行。 忘了说了,文件名就是命令名

    这个密码是?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A:
    keep out 会方便一点.仅供参考.自己拓展一下.

    謝謝大大分享~但想請問一下~用在TOP PAD可用, 但是BOTTOM PAD會出現錯誤~跪求解答~感謝
    *WARNING* (axlDBCreateOpenShape): Object should be either an r_path or an o_polygon - nil

网友(2022-09-07):
    好东西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