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且都是DIP器件,请问线大部分走在哪一层较好?

楼主(2012-03-13):
    双面板且都是DIP器件,请问线大部分走在哪一层较好?

网友:
    都是插件的话,没什么区别~

网友:
    走同一面就行。

网友:
    都是DIP 尽量走在器件那一层! 另外一面尽量少走线,铺地!

楼主:
    请问“都是DIP 尽量走在器件那一层,另外一面尽量少走线,铺地!”

    和线全部走在BOTTOM层,有器件那一面全部铺GND,有什么区别吗?哪一种做法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