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使用HFSS仿真差分线和连接器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2-03-13):
在使用HFSS仿真差分线和连接器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时,差分线的一端加激励,另一端和连接器相连,那么怎样给连接器的另一端加激励呢?连接器就是一个和差分线等高的圆柱体。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看整体的阻抗是否匹配。
可以使用HFSS的TDR来看吗?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464-1-1.html

HFSS是可以用TDR来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464-1-1.html

"教程倒没有,你可以在附近画一个平面sheet,将地脚与该平面间也用一sheet相连,设为perfect E边界,这样可以方便其他脚相对于该平面下port"
是这个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倒没有,你可以在附近画一个平面sheet,将地脚与该平面间也用一sheet相连,设为perfect E边界,这样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版主,我没太看懂你的方法,我自己在连接器的另一端又加了一段差分线,请问这种方法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没太看懂你的方法,我自己在连接器的另一端又加了一段差分线,请问这种方法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你只要自己明白哪段是哪段就行,要是只求连接器的话注意去嵌长度,你说的连接器和我说的应该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你只要自己明白哪段是哪段就行,要是只求连接器的话注意去嵌长度,你说的连接器和我说的应 ...

谢谢您的帮助,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