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从ansoftlinks导入到HFSS的微带线如何加port?

楼主(2012-03-13):
    从ansoftlinks导入到HFSS的微带线如何加port?

感觉在HFSS里面加个port很费劲,

而且好像导入的线已经变成无法修改的固定体

例如就导入一根简单的走线,叠层厚度6mil,线厚度2mil,参考平面正下方也是2mil

    导入后加上port如何快速弄?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说说看

楼主:
    在走线两端加集中端口(Lumped Ports)
这个矩形是不是拉到参考平面正上边沿即可?
在加50欧端接时选择参考面网络?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走线两端加集中端口(Lumped Ports)
这个矩形是不是拉到参考平面正上边沿即可?
在加50欧端接时选择参 ...

走线厚度是2mil,介质厚度是6mil,线宽是8mil;我画的矩形是宽8mil,高8mil,刚刚好挨着参考面
    这样画的port面对吗

网友:
    我们一般设为wave port。建议斑竹用wave port。我以前用10.0用allegro导入的是可以修改的,好像用13.0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简单的结构还是自己画。至于wave port怎么设置看看阿笨斑竹的走进port

网友:
    我也正要做个 CPW 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