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今天做板一直出错 火死了 大家帮忙看看 是哪里出问题了 |

网友(2012-03-2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基本是PCB文件数据错误,一般是某些操作,比如铺通,移动走线,过孔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一出基本 ...

我之前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比如某个过孔出问题,我就把其他所有的都关掉,只留过孔 然后框选这里(不能点选,点选就自动关闭了),然后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一用这个方法以,PADS  pcb,  ROUTER 这两个软件同时打开同一个文件,就是有一个软件出错,另外一个还在,这样一般就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设置3分钟备份一次,出错先打开备份文件使用一般可了,不行才导出asc, 定期清理下备份文件。

网友B:
能导出ASC说明数据丢失还不是很严重,我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用Ruter打不开,ASC也不能导出那才叫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导出ASC说明数据丢失还不是很严重,我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用Ruter打不开,ASC也不能导出那才叫惨

确实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