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助装好pads 9.3版本软件后,打开pads layout文件报错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侠,求助装好pads 9.3版本软件后,打开pads layout文件报错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am: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pcb.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是怎么回事?
点确定后出现下列现象: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重装系统后再装pads 9.3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重装, 没有安装成功, 安装时, 将杀毒等安全软件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 没有安装成功, 安装时, 将杀毒等安全软件关掉.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的错,我重装系统两次,重装pads9.3十多次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我都无语了,杀毒软件我都关了,另一次重装系统后,我什么东西都没装,就先装的pads9.3,还是报错,看来我是跟pads无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的错,我重装系统两次,重装pads9.3十多次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我都无语了,杀毒软件 ...

你是下载的完整版的 PADS 吗?
现在有最新的 PADS9.4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下载的完整版的 PADS 吗?
现在有最新的 PADS9.4 可以试试.

是吗?一定要有详细的安装过程了,我这次装pads9.3都快崩溃了,可以将完整版的pads9.4给我吗?发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