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怎么变细

楼主(2012-03-13):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为什么我在走线时,只有将走线设计线宽为0.3时走的才是正常的走线呢,而小于0.3的线宽走出来的都是一根细线呢,请问是哪里设计有问题还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
在设置中把最小显示线宽改成1mil就正常了。

网友:
无模指令: R 0   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光走线,还有2Dline线出现很细的情况都可以 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