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产生Gerber文件,TOP层有铜字时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2-03-13):
PCB制板厂经常把这个铜字(Model名称)弄掉,很无语。
有没有什么设置保证PCB制作时铜字能保留下来?

用CAM350打开Gerber文件发现表面铜字是在Drill Drawing层

网友A:
出gerber时,top层不要选择text,讲这个铜字设在silkscreen top层,板子出来就会有了,pcb板厂也不会给你删除的

网友B:
在PCB上打开铜字的属性,将它放在TOP层,在光绘设置的时候勾上text,预览一下TOP层时候有铜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上打开铜字的属性,将它放在TOP层,在光绘设置的时候勾上text,预览一下TOP层时候有铜字。

谢谢帮助,可以了,我之前就是出Gerber时用的模板,没有勾选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时,top层不要选择text,讲这个铜字设在silkscreen top层,板子出来就会有了,pcb板厂也不会给你删 ...

这样设置的话,就是丝印,不是铜字了,谢谢回答。

网友:
求教下  你的铜字是怎么写上去的?  也是用不规则铺铜慢慢写的吗?

网友:
应该是放置TXT,然后设置属性! 写铜字,你不开窗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