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的阻抗问题,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3):
100欧姆的差分线的两端都加了激励,可是阻抗最后却收敛到0欧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由于涉密的原因,文件无法传出来,希望有经验的帮帮忙。

网友:
描述性东西太少了啊,光几句话根本判断不出来,实在帮不了你

网友:
特性阻抗是走线本身的阻抗特性,跟你加不加激励有什么关系?涉及机密?你可以部分发出来啊!

楼主: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由于做的是两层板,周围的参考地不完整,严重影响来了差分线的阻抗

网友A(2012-04-12):
呵呵,是共面性阻抗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共面性阻抗的问题啊.

是啊 很郁闷啊 参考平面不可能完整
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呵呵

网友B:
请问您是用的仿真软件去算的吗?那您这样的应该是用3D软件算吧?

网友:
你不需要完整的地平面啊,在差分线的下面给出住够的参考地就行了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很郁闷啊 参考平面不可能完整
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呵呵

5G以下,不存在背板传输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只需要一个差分对相邻层提供完整参考平面就行了。

楼主:
嗯 现在已经完善了 以前差分对下面的地也被电源隔断了 不完整 现在调整了一下 下面的地完整了

楼主:
如果以底下的地为参考 那差分线要画的很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用的仿真软件去算的吗?那您这样的应该是用3D软件算吧?

对 用的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