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紧急求助!!!16.5打上S-016的补丁后15.5无法打开

楼主(2012-03-13):
之前15.5和16.5一直可以共存的,共同使用16.5的license,但是打上S-016补丁后,15.5不能用了,提示        郁闷啊!!! 将环境变量的license换成15.5的后,15.5能打开;   有谁遇到过并解决了?

网友:
    S17打上会不会有这情形?

网友:
    在重新添加一下15.5的license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A:
    将16.5和15.5的license写的歌环境变量下面最好是用户变量,中间用分号隔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16.5和15.5的license写的歌环境变量下面最好是用户变量,中间用分号隔开!就可以了

    谢谢啊!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