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里怎么出矩形焊盘钻孔

楼主(2012-03-13):
请教一下,出钻孔文件时怎么出矩形焊盘的文件?我这里出不来,出了一些警告:
 Processing route path data ...

 WARNING: No route path data was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

WARNING: Can't find NC Route bit file (ncroutebits.txt)!
          Using T01 to route ALL route cuts.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39.37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39.37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smaller than 39.37 found for a RECTANGLE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OVAL      slots routed: 0
RECTANGLE slots routed: 3

楼主:
搜索了一下论坛,搞定了
建立个ncroutebits.txt文件,里面填上0.01 T01
导入到cam350时,对rou文件要在导入时设置一下,和钻孔时使用的参数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