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Cadence,不再为安装烦劳

楼主(2012-03-13):
cadence免重新安装的方法(只要文件还在)是环境变量在安装mentor时被改到最后了,只要把环境变量改到MENTOR前面就行了
需要创建几个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环境变量。
(假定Cadence安装在D盘)
变量名         变量值
CDS_LIC_FILE=D:\Cadence\orcad_163.lic
HOME=D:\Cadence
CDSROOT=D:\Cadence\SPB_16.3
CHDL_LIB_INST_DIR=%CDSROOT%
concept_INST_DIR=%CDSROOT%
Path=%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_LIC_FILE是license文件的路径,请修改。
HOME是工作目录,请修改到自己的工作目录。
CDSROOT是Cadence文件所在的位置,为tools文件夹的上一级
需要使用Z功能的还要进行以下设置: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
在系统DNS中添加:
数据源名                   说明                           数据库
BenchAccess1630                Access sample database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BENCH.MDB
BenchAccess163D                Access sample database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MDB
magdes1630                Access sample database        D:\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Magdesigner.mdb
magdESDemo1630                Access sample database        D:\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Magdesigner.mdb

网友:
    16.5好像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试试可以用吗?

网友:
    16.5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得眼花,不如重新安装

网友:
    有这个就好多了

网友:
    楼主最好搞个批处理文件

网友:
    同时安装cadence和mentor会出现cadence的有些组件不可用,就是因为mentor抢占了cadence在系统环境变量path里面的位置,可以将path内容复制出来,然后把cadence有关的路径信息剪切到最前面就可以了

网友:
    Z功能 是什么功能???

楼主:
    在非精减版ORCAD上,打开一张原理图,在图上空白的地方右键,就可以看到第二项功能就是Z功能,快捷键为Z

网友:
    LZ写个批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