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9中怎么一次性修改封装

楼主(2012-03-13):
如0603怎么一次换成0402V的。。。

网友:
TOOLS--FOOTPRINT MANAGER,然后在COMPONENT LIST 中选中要改的,再在VIEW AND EDIT FOOTPRINTS里选上,然后点击MENU选择EDIT FOOTPRINTS进行修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喽,软件没用熟,以前用的是protel。。。

网友(2012-04-19):
我怎么在tools没有找到哪一项呢!好奇怪!楼上的试验成功了吗?可不可以再补充详细一些!

网友A:
你将0402 footprint库里的0402封装 直接改成0603的 然后在封装库的相应元件上右键
选择更新PCB库  所有的0402 都会变成0603的大小
这个方法只是暂时的  一般都得在sch文件里面将cap res 的footprint 都手动改过来
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0402 footprint库里的0402封装 直接改成0603的 然后在封装库的相应元件上右键
选择更新PCB库  所有的0 ...

就是,其实很少一次性修改全部封装的,一般都手动改。。。

网友(2012-05-27):
不是可以用全局修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