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0805,0603封装间距是多少

楼主(2012-03-13):
看了很多资料,只查到焊盘尺寸(08是0.08英寸约2mm,05是0.05英寸约1.2mm)

请问0805和0603的焊盘间距是多少?

谢谢!!

楼主: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010=5.0x2.5

2225=5.6x6.5

2512=6.5x3.2

都是没有2个焊盘的间距啊。

楼主:
请有经验的同志指点一下。 第一次画板,对很多封装不熟悉。

楼主:
8M晶振的封装是多少?

网友A:
附上一个常用器件的参考焊盘设计,晶振封装需要看你用的哪种型号的晶振,一般找供应商能拿到晶振规格书,里面就有该晶振的推荐焊盘设计。

常用器件

网友(点评):
非常有用。太感谢了!!!!

网友:
0805 0603 0402 这些是英制的叫法,公制叫2012 1608 1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个常用器件的参考焊盘设计,晶振封装需要看你用的哪种型号的晶振,一般找供应商能拿到晶振规格书,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