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急! 安装 16.3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今天在公司的电脑和自己的电脑上安装16.3  系统分别是XP  和win7
PCB editor 在两台电脑上都能打开!  orcad capture CIS  /orcad capture  在两台电脑上都不能打开 提示如上图所示的错误
求   da xia zhi dao

网友A:
环境变量和pads冲突的问题,在环境变量设置的地方添加:%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记住,要加在最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和pads冲突的问题,在环境变量设置的地方添加:%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 ...

问题解决了! 谢谢指导!

网友:
对,我一样试过,好了。

网友:
----写漏了"path="
环境变量和pads冲突的问题,在环境变量设置的地方添加:path=%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记住,要加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