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如何查看电压实时变化的波形

楼主(2012-03-13):
以安装目录下的s2k_demoibis_16drv.spd文件为例,查看电压随信号切换时的电压波动。
..\SigritySamples\SpeedXP 11.1\SPEED2000\Samples\s2k_demoibis_16drv.spd

观测点可以手工设定。

仿真设置条件:
电容模型(考虑电源和信号的相互影响),器件的IBIS模型等
同时仿真16根数据线、一个VCC和GND
D15设置为低电平,D0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A:
    请问一下, 有否整个DDR3的仿真设置条件及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有否整个DDR3的仿真设置条件及演示

    DDR3仿真,我们会用sigrity的SystemSI来做。等有空的时候,我们发个视频上来,最近有点忙呀,^_^。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3仿真,我们会用sigrity的SystemSI来做。等有空的时候,我们发个视频上来,最近有点忙呀,^_^。

是啊! 有研讨会吧, 我也是到处打转, 真想静下来一会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有研讨会吧, 我也是到处打转, 真想静下来一会儿学习

北京经常会开一些培训班,一般是1-4人,效果会比较好。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每年会主办研讨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DR3仿真,我们会用sigrity的SystemSI来做。等有空的时候,我们发个视频上来,最近有点忙呀,^_^。

    请教一下,SystemSI 是不是必须安装Hspice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SystemSI 是不是必须安装Hspice才能用啊?

    期待DDR3的仿真视频,呵呵

网友(2018-03-29):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资源

网友(2019-08-11):
引用 楼主:
北京经常会开一些培训班,一般是1-4人,效果会比较好。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每年会主办研讨会的。

研讨会什么时候会开呢,会是周六周天吗,如果是工作日的话那就很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