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过孔问题!

楼主(2012-03-14):
pads layout中,自定义了一个过孔,用这个自定义的过孔代替原来的过孔,但是替换不了。请问要怎么做?

网友:
    真的没看太懂,要不你在那个过孔上直接修改?是什么过孔呢

网友:
    设置好过孔后,还需要在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Available vias 这里将刚刚设置好的过孔 选中,添加到右侧(Selectd vias)这一栏里 再按OK 就可以了

楼主:
    我加了,但是还是不行哦!

网友:
    如果是全局替换,直接将原来的过孔尺寸修改就可以了.如果是局部替换,自定义一个新过孔,按3楼所说的使能过孔,然后在文件中过滤出要替换的过孔,按ctrl+q,更改过孔名称就可以实现。

网友:
    把软件中STANDERDVIA 直接改成你常用的过孔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