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请教,

楼主(2012-03-14):
各位老师,这里一覆铜什么会出现这个呢,
还带一个小圈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的参数不对呢?

网友:
    可以在那个圈里放一个keepout的实心正方形,铺铜就不会到里面去了,我也遇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去掉死铜也许就能解决
不过保险起见 还是在圆圈内放置禁止布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