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_3V3出现两个网络名称

楼主(2012-03-14):
如图所示,同一个电源VCC_3V3出现了两个网络名称,即为VCC_3V3和VCC_3V3_16656596。
不知道生成网表是是否会默认为两个不同的网络。
请问如何处理才能使网络名称统一,谢谢。

网友A:
猜測你是使用 ORCAD 16.3 版本,並且沒有做 ORCAD 補丁。另外你是使用階層式的方法在畫原理圖。

關於 VCC_ 3V3 和 VCC_3V3_16656596 Net name 問題,應該要將 VCC_ 3V3 電源信號,引入階層式的模塊裡面,否則電源信號會被分成現在二個 Net nam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你是使用 ORCAD 16.3 版本,並且沒有做 ORCAD 補丁。另外你是使用階層式的方法在畫原理圖。

關於 VC ...

谢谢回复。
但我用的cadence版本是15.5.1,orcad的版本是10.5,而且在设计中并没有使用层次式的结构。

网友:
如果在设计中并没有使用层次式的结构,另外可能是 power 的符號來源不同一個,所以產生不同的 NET NAME。 因為沒有看見實際的原理圖,一切都只是猜測。

网友:
创意哦!楼主高人啊 谢

电视剧网站 qq头像女生

网友:
    你某一頁的電源沒有畫到可以跨頁的符號
如上圖

    正確應該如下圖

网友:
    極有可能同樓上所說: 某一頁僅有 Alias 沒連上 POWER,有 POWER 的那頁卻是沒有 Alias 。

网友:
    每一页放一个VCC_3V3的POWER元件或者Off-page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