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_3V3出现两个网络名称

楼主(2012-03-14):
如图所示,同一个电源VCC_3V3出现了两个网络名称,即为VCC_3V3和VCC_3V3_16656596。
不知道生成网表是是否会默认为两个不同的网络。
请问如何处理才能使网络名称统一,谢谢。

网友A:
你没添加分页符,添加上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恰巧是因为添加了offpage出的错。 我把offpage给删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电源网络不需要offpag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添加分页符,添加上去就好了

恰巧是因为添加了offpage出的错。
 我把offpage给删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删除连线再重新添加连线只要一加电源符号或页键连接符网络名又变回带数字后缀的。产生的原因是原理图不规范造成的。原理图有几页是OrCAD画的,转成Power logic,再用Power logic画了几页。再转换成OrCAD格式。就会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