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的厚度怎么确定?

楼主(2012-03-14):
最近准备制板子 10层的 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确定板子的厚度!请指点,或是给点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
首先当然得看装配的要求,如果没要求,按介质层大于0.1mm的设计都是可以制作的。

网友:
首先看你板子是装在哪里的,对板子厚度有没有要求,第二是根据你的层叠是什么样子的,对阻抗控制的要求;最后就是选择通用的core的厚度和pp的材料,进行一个叠层。

网友:
PCB板成品厚度=基铜厚度+表层电镀厚度+介质厚度+PP片厚度+绿油厚度+丝印厚度

网友:
通常板子的厚度是由结构决定的(结构空间高度=PCB厚度+元器件高度+4.5mm);如果结构对板厚没有限制,请在保证性能的基础上,以方便加工,节约成本为主。10层板用得比较多的板厚是1.6mm和2.0mm;当然板面积越大,板厚应该越厚,主要是考虑焊接时翘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