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设计中如何实现电源层内缩?

楼主(2012-03-14):
如题,当平面采用负片设计的时候,只有一个向外外延多少mil的一个设置,那如果电源层想要内缩要怎么实现?只能通过手动画禁布区控制吗?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
那个不是向外延吧 是从板边向内外都延

网友A:
试验了下 确实是向外。
把需要内缩的电源层单独铺铜。铺铜前把routerborder的属性打开grow shrink里面输入负数。想缩多少就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了下 确实是向外。
把需要内缩的电源层单独铺铜。铺铜前把routerborder的属性打开grow shrink里面输入 ...

谢谢楼上的回复,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地层和电源层是同一个routerborder,地层不也跟着会内缩。各个平面的灌铜不是一起灌的吗

网友:
gnd用routerborder,电源plane,在自己画一个plane,内缩gndplane

网友B:
l楼主好!
MENTOR一般不用负片,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楼主好!
MENTOR一般不用负片,没必要

有时候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