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的版本控制

楼主(2012-03-14):
有看到 protel 的新版 AD 系列可以 使用 SVN 进行版本控制.
不知道有没有使用 SVN 来对 pads 文件进行版本控制的?

网友A:
    不知道你想用SVN怎么控制PADS文件!个人觉得SVN对软件及逻辑编程控制的作用会更大,硬件电路这块的没太大必要且占用的空间会比较大,毕竟PCB改板的次数较少,主要要做好改板说明及文件归档的规范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用SVN怎么控制PADS文件!个人觉得SVN对软件及逻辑编程控制的作用会更大,硬件电路这块的没太大必 ...

关于占用空间的问题不用担心, 因为 SVN

    對於二進制文件,使用了節省空間的保存方法。(簡單的理解,就是只保存和上一版本不同之處)

    我是想用 SVN 来记录每个 PCB 版本, 甚至每一次的修改.

网友B:
    关键SVN认不认这个PCB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SVN认不认这个PCB格式

    SVN 会认为 PCB 为一个二进制文件.
    可以正常提交.

网友A:
    我们这边项目组长直接上传的PCB文件,至于2个文件之间在版本库中的比较好像还没做过,可以研究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项目组长直接上传的PCB文件,至于2个文件之间在版本库中的比较好像还没做过,可以研究下,呵呵

    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在服务器体现的.
客户端看不出来.
我有试过, 我一个有68个版本的 3.2M 的PCB项目, 查看 SVN 仓库里的文件大小才3.77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项目组长直接上传的PCB文件,至于2个文件之间在版本库中的比较好像还没做过,可以研究下,呵呵

    SVN 是个好东西.
    不过如果 PADS 原生支持就好.

网友:
    确实在客户端体现不出来!不过我们公司硬件这块对SVN的使用及知识还是比较欠缺,几乎都是为软件的版本控制服务,硬件这边除逻辑设计,其他硬件电路几乎等同于归档了~~~至于SVN服务器几乎也没人进行维护,好东西没完全利用感觉也有点可惜了哦!

网友C:
    SVN里可以指定专用的比较软件,如果有这样的比较工具来比较不同的PCB的话当然可以。

或者,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提交你的.pcb文件也可以,,,只是这样做的话,,,似乎意义不大。。

软件之所以必须用到版本控制,与硬件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区别是因为软件的每次更改都可能与之前的某个版本存在联系,可能改的更好,也可能改的更差,这就需要版本控制来记录历史,从而解决新出现的但又极可能与历史有关的问题。

而硬件不会,硬件是对是错,是优秀还是拙劣,只有一种正确的、最佳的、最合适的设计方案,要么就是方案的根本改变。
每个版本基本只要关注当前的设计和方案就可以了,跟历史上曾经怎么样几乎没什么密切的联系。
所以硬件几乎不需要你去关注历史,虽然有改进,但远没有软件那么频繁,做个文档记录足够了。

    protel之流跟MS一个德性,很多时候只要你一不小心就会被他給洗脑,内存要清理、系统垃圾要清理、磁盘文件要整理,,,TMD,那我要你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VN里可以指定专用的比较软件,如果有这样的比较工具来比较不同的PCB的话当然可以。

    或者,你不管三七二 ...

使用 SVN 的目的在于可以追循历史。
    我说的是 PADS 包含了 Logic,原理图的修改历史非常重要。
“只有一种正确的、最佳的、最合适的设计方案”这说法太武断了。
    建议你去试试 SVN,认真的使用一下, 你就会发现是 SVN的好。

网友:
    How to switch between PADS releases

How to switch between PADS releases when they are installed to different target locations

Solution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is to always install PADS releases into the same target location (by default C:\MentorGraphics). By doing so the only step to switch releases is to run the "MGC SDD Configurator" from the Start Menu ("Mentor Graphics SDD" folder).
For the best practices for a successful PADS Flow installation, refer to TechNote MG550777
In cases where PADS releases are installed to different installation targets, there is an additional step required to successfully switch releases.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
    Procedure for switching between PADS releases:

The following sample data will b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switching procedure. Adjust the PADS releases and target locations as necessary.
PADS9.3.1 is installed to "C:\Program Files\Mentor Graphics"
PADS9.4 is installed to "C:\MentorGraphics" (recommended location)

    Switching from PADS9.4 to PADS9.3.1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from the command prompt window (cmd.exe) or the Start>Run area:
    "C:\MentorGraphics\win32\configurator.exe" -clean
    "C:\Program Files\Mentor Graphics\win32\configurator.exe"
    Note: The double-quotes are only necessary if you are using a target location that contains spaces

    Switching from PADS9.3.1 to PADS9.4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from the command prompt window (cmd.exe) or the Start>Run area:
    "C:\Program Files\Mentor Graphics\win32\configurator.exe" -clean
    "C:\MentorGraphics\win32\configurator.exe"

网友D(2012-12-08):
    请教使用SVN管理原理图和PCB文件。正需要这方面的经验,谢谢LZ.

网友(2013-08-11):
引用 网友D:
请教使用SVN管理原理图和PCB文件。正需要这方面的经验,谢谢LZ.

目前我的做法是用 tortoisesvn 来时行版本控制.
    原理图就修改一次提交一次.

网友(2017-04-21):
已经改用 gi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