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极管 PNP,NPN驱动数码管 共阴,共阳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03-14):
如题,主要是用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部分。自己有点概念但是对他们之间的搭配关系以及接法还是有点模糊,网上找的说法比较多。各种混搭都可以用似的。   不知道这么接可以用么?主要还是求解标题上的问题,详细一点,最好有图 太多的话 可以发到zy080310@163.com  谢谢了。

网友(2012-04-23):
我是这么理解的,共阳的用PNP管,共阴的用NPN管。
混搭也是可以用的,共阳也可以用NPN,共阴也能用PNP。但是考虑到单片机IO的设置,一般是内部上拉的。这样的话,在系统上电,单片机程序还没跑到的时候,数码管会常量,从功耗上及使用上考虑,不大合适。
不知道有没玩单片机的朋友解释下。

楼主:
找时间都去 试一下吧~ 点亮是没什么问题,主要是 亮度不怎么高。三极管不是有放大作用么。 或者也可能 是其他方面什么问题,我学过单片机 但是现在不接触了,学的也不怎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