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结束的快捷键

楼主(2012-03-14):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问题就是说在一根线未画完但我想先将它结束在那,请问是不是有个快捷键呢,就不必每次都用鼠标去实现了。

网友A:
CTRL+鼠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鼠标点

PCB板,常规参数是怎么设计的呢,比如走线与走线之间。如下图的参数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板,常规参数是怎么设计的呢,比如走线与走线之间。如下图的参数该怎么设计呢

你要多大间距就设置多大呀 请你去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大间距就设置多大呀 请你去看教程

参数设计后,可不可以在走线时有错误它能自动提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设计后,可不可以在走线时有错误它能自动提醒呢

打开DRC

网友B:
    请先去看看资料,不要随便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说的问题比较难或者有人会帮你  如果你连资料都不看 就来问问题。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大间距就设置多大呀 请你去看教程

    要看你做什么板子,单双面板和HDI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建议:
    1:常规操作多看Help,里面什么都有!快捷键在help里面的Modeless Commands 里!有的快捷键也可通过Tooles里的Customize自行定义!
2:各种参数设置首先要明白参数的意义!其次设置的值牵扯到工艺问题,要了解PCB常规工艺和极限工艺参数。这些网上都有,自己去找。不同工艺价格是不一样的要结合自己的方案难易程度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来选择和设置。

网友:
    按高速板的设计经验。

普通板用8mil.
    一般高速板用6mil,
高密度板用5mil,BGA局部可采用4~5mil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间距大一点,有利于加工和提高良品率

网友:
    结束走线:CTRL+鼠标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先去看看资料,不要随便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说的问题比较难或者有人会帮你  如果你连资料都不 ...

    上楼的哥哥,问题都有易和难的,这是相对于不同的情况而言的,任何知识都有先知者与后知者,有些问题在你看来那是多么白痴但是相对于我们这些菜鸟级别那又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楼的哥哥,问题都有易和难的,这是相对于不同的情况而言的,任何知识都有先知者与后知者,有些问题在你 ...

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问题是我在使用时,一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这个会出现这样,别的不会,电脑从新启动也没有用 ,这个问题哥哥,能不能够帮我处理一下呢,

网友:
    软件没破解好。建议你安装pads9.3精简版

PADS9.3三合一绿色精简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6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