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位号都是重叠的?

楼主(2012-03-14):
为什么concepthdl导入到allegro16.5以后,有些器件的位号是重叠的阿?谁有相同的经验,麻烦告诉一声阿!谢谢阿。

网友A:
你是不是把assembly层跟silk层的ref都打开了?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阿,是部分器件有这种重叠现象,大部分器件没有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assembly层跟silk层的ref都打开了?

原因找到了,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很奇怪,竟然只有少部分器件是重叠的,大部分没有。

网友:
大部分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些个元件封装里根本没有建assembly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