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手动覆铜问题?

楼主(2012-03-14):
手动覆的铜是实心的。然后将其复制到另外一个PCB文件中,变成非实心的了。如图:做出来的板子是实心的还是非实心的,要不是实心的如何修改?

网友:
    设置铺铜宽度啊,设大一点就是实心的了

楼主:
    2楼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在原PCB上显示的是实心的,但是复制到其他PCB上就显示网状的。

楼主:
    显示的是网状,不知道实际的是实心的还是网状的?

网友:
这个是设置铺铜的网格的,你网格设置各个项目之间的设置不一样,虽然都是复制粘贴过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这个应该是最小显示的问题,你输入 R 0 看看

楼主:
    嗯,是这个问题,宽度要大于默认的hatch gird10个m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网状,不知道实际的是实心的还是网状的?

    当然是网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网状的

    显示是网状,是和你设置的最小显示宽度有关系的,但是实际不一定是网状的,你用R 命令来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