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powerpcb怎么移动引脚焊盘啊

楼主(2012-03-14):
我是个新手,求助各位大神,powerpcb怎么移动引脚焊盘啊,我做封装的时候,想移动焊盘,右键move之后怎么敲坐标移动呢,有没有类似allegro这样的直接ix 5这样直接移动5mm呢,莫非只能算好坐标,更改坐标么,不能在原位置偏移么,求各位赐教

网友A:
    快捷键:   SRX 5  往 X 方向移5, SRY 往 Y 方向, SR  往 X ,Y 方向。 这个是相对位移。
S X Y  直接定位在(X,Y) 坐标处。

网友B:
    能偏移呀 你原来是多少 在坐标里加上偏移量就相当于你A软件的 IX  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   SRX 5  往 X 方向移5, SRY 往 Y 方向, SR  往 X ,Y 方向。 这个是相对位移。
    S X Y  直接定位 ...

还是不行啊 我按一下SRX 5 焊盘一直在移动状态 敲回车也没有移到我想去的位置呢 不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偏移呀 你原来是多少 在坐标里加上偏移量就相当于你A软件的 IX  IY了

只能计算么 因为我的引脚排列不是在一条线上 库比较多 要算坐标麻烦 想偷下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我按一下SRX 5 焊盘一直在移动状态 敲回车也没有移到我想去的位置呢 不解啊

    按空格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