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和元器库创建的一点小技巧

楼主(2012-03-14):
1:自己做一个PCB板用于储存PCB元器件用。

2:各位都很接触和多的PCB文件吧,把你以前用过的比较合适和一些比较常用的元器件复制到上述所说的储存用的PCB板上。

3:在大家用的时候把这个PCB板的元器件导出来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有点偷懒就是了

网友:
好聰明哦

网友:
求一个封装库啊。。。。。。。

网友:
主意不错,很多在不断改变,很多就一点区别,还是掌握方法最重要!

楼主:
一点小聪明,上不了台面,各位见笑了。

网友:
我喜欢自己建库, 更喜欢拿别人的库来修改成自己的样式.

楼主:
系统都有带了,你想要的话,找个元器件封装做的好的PCB文件,把元器件封装拷贝出来就好了。

楼主:
如果建立一个新的元器件,我一般是就直接拿一个相似的PCB在在PCB文件上改,然后另存为就OK了。相当的快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建立一个新的元器件,我一般是就直接拿一个相似的PCB在在PCB文件上改,然后另存为就OK了。相当的快 ...

如果是 标准的 EIAJ 或 JEDEC 封装当然可以拿来就用.

网友:
    把PCB板上的元件生成一个库不就完了?

网友:
    同意11楼的

网友:
    元件少这么管理倒是很方便,元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