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在cutout中如何铺pour并灌铜?

楼主(2012-03-14):
RT!谢谢大家帮忙.用9.3版本..

网友A:
    已经cutout , 如何还能铺? 切实要铺,用copper 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cutout , 如何还能铺? 切实要铺,用copper 进行

    因为我是想让板边铺一圈铜皮,接地,由于板框有些复杂,手工画有点复杂,我就直接用两个shape进行了combine,但这样就导致我顶层和底层的铜皮不好铺了.请问你们一般是怎么做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没理解错,你可以设置铺铜优先级

楼主:
    但我之前试了,是不可以的,如果哪位是可以的,吼一声.我再看看是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