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比了几个工具得出的S参数曲线,请有经验的朋友看看是否存在仿真上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对比了几个工具得出的S参数曲线,请有经验的朋友看看是否存在仿真上的问题?

pads里面画了一根这样的走线:
线宽逐步变化情况:8mil+15mil+20mil+8mil
线长逐步变化情况:820mil+1000mil+1100mil+970mil
    线的两头是32milX32mil的焊盘

top走线厚度:2mil;材料选择铜,导电率5.8e+7
中间介质厚度:6mil ;介电常数4.6;介质损耗切角0.01
    bottom参考层厚度:2mil

版本:$IWAVE 3.5
将以上文件灌铜后导出asc文件,再导入到$IWAVE中,确认了叠层与介质的信息一致后,在两端带焊盘处各加一个port到参考地;仿真的频率到10G
仿真得出的S曲线如下:

版本:ADS 2011.10
使用CAM350导入gerger文件,然后导出DOB++文件;在ADS中导入此文件;设置新叠层,选择介电常数一致的材料;在两端带焊盘处各加一个port,在正下方也各加一个port;然后在EM设置里面将参考面上的port拖进焊盘上的port,作为负极
仿真频率到10G,选择的仿真模式是RF模式,其余均按默认设置未动
仿真得出的S曲线如下:

版本:HFSS 13.0.1
    使用ansoftlinks导出HFSS格式文件到HFSS平台,删掉导入后感觉错误的port,重新定义。
选择走线的box与参考面的box,作为导体边界;选择空气的box作为辐射边界
    在走下层信号焊盘处,画一个垂直矩形到参考层正上方接触处,设置为Lumped Ports;另一端也同样设置
新建一个求解设置,再增加一个扫频设置,范围从1M到10G,扫描100个点,设置为fast模式,勾上保存所有场数据
    检查无误后进行分析,仿真结束后新建一个S参数报告,然后导出S参数数据
仿真得出的S曲线如下:

在想观察不同频率结果的时候发现只有一个2G的数据结果,为何明明勾上保存所有场数据,为何没显示出来?而且想观测动态场的结果也只能看一个2G的结果
是哪里设置上存在问题么?

    下面这个是3个S参数同时叠加后的效果:

楼主:
    上面红色是HFSS,蓝色是ADS,紫色是SIWAVE
 PADS_ASC.rar (10.07 KB, 下载次数: 5) siwave_test.rar (223.64 KB, 下载次数: 5) HFSS_TEST.rar (61.65 KB, 下载次数: 7)

楼主:
    见有朋友的回复,但是还是有些地方不太理解:

    <>中是我写的疑惑

    -------------------------------------------------------------------
1,讲空气边界设为真空。
   <这个跟空气设置差异大么>
2,port改我wave port
    <由于走线焊盘截面没有挨着介质层与参考层的截面;再不改变电路结构的前提下一般怎样加wave port;因为参考一些资料上说,wave port必须跟外部画的空气腔体界面相接触才是正确的>
3,注意FR4的介电常数是不是一样的。
       <介电常数都是新建的,保证3个工具里面的都是一致的数据,叠层的厚度设置也一样>
    4,在analysis solution frequency 改为20G,maximum number of 改为10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没太理解>
    5,在sweep Type 改为Interpolating, frequency setup改为 Linearstep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没太理解>

楼主:
    空气变更为真空,驱动模式变成第一个的驱动模式,真空腔体界面处画了一个矩形;然后加了一个wave port,然后从上到下划了一根积分线
这样跑下来,感觉还是不太对

    是不是上面这样的设置有文件,下面是附件,请指点(⊙o⊙)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