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M一个手机主板的PCB

楼主(2012-03-15):
pads画的手机主板PCB让大家瞄一下。 K10M-0

网友:
LZ好多6225的方案 啊,联发科的方案不需要走等长线吗

网友:
功能机到现在还没见要走等长线的
智能机到时有

网友A:
楼主在吗?有个问题要问!如图我从你PCB的右下角截了几张图。即ESD的处理请问你这么处理是什么意图?

网友A:
还一个问题,天线你那么走性能好吗?为什么不直接从L6层走上去呢?那样阻抗变化还小一些!

网友:
还有一个,看你L1层的部分器件接地的时候,是接到主地上的,同一块电路为什么接地会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有个问题要问!如图我从你PCB的右下角截了几张图。即ESD的处理请问你这么处理是什么意图?

有三个角边上都有这一块,这块应该是贴导电海绵接触到外壳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一个问题,天线你那么走性能好吗?为什么不直接从L6层走上去呢?那样阻抗变化还小一些!

这样走确实不太好啊,最好是走在表层,这个板不是我画的, 而且走线明显细了,那里是蓝牙天线,不知道是不是走线要求不严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个角边上都有这一块,这块应该是贴导电海绵接触到外壳接地的。

恩,接外壳的我就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