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两次,装pads9.3十多遍,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5):
首先注明是一台新电脑,安装pads9.3后,打开pads layout文件报错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am: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pcb.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第一次重装系统后,重装pads,还是报一样的错误,卸了pads重新装还是一样打开pads layout报错,将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等所有相关的都关闭后重新装pads还是报错,无语中......
第二次重装系统后,什么都没装,就先装了pads,怕其他软件对其有影响,可打开pads layout文件还是报错,但这次报错是:
atal run-time error,press ok to class the program!
求哪位高手赶快支招啊!!!!

网友:
是不是還需要先安裝microsoft.NET framework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安装了十几遍了还没有成功

网友:
破解没呢!

网友:
我刚开始也没有装上,后来重新装了系统,不知道你系统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破解对了没

网友:
装这个吧,一次就装好: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684-1-1.html

网友:
装这个没什么先装什么后装什么的要求吧,就一个破解文件生成一个license文件放到安装目录下,然后设置环境变量映射一下就可以啦! 要不就斑竹的建议一个绿色版搞定!

网友:
我记得在win7上装的时候,必须要更新很多补丁才能装上。具体就不知道是哪个影响的

楼主:
我就是XP系统,重装过两次不一样版本的系统,都是不行的,都报错,装的是9.3破解版本,不过我后来装pads2007、9.0就可以打开pcb layout文件,高版本的打开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