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VIA 过孔,四层板,中间两层负片,大家看看 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2012-03-15):
(图片)

网友:
Via一般不做flash。。。

网友:
我一般做过孔时,不要soldermask层,正片不要像楼上说的不要flash

网友:
VIA 没有涉及插件焊接,也很少做flash。

网友:
为什么要添加GND,VCC层呢?既然做的是通孔难道打孔的时候没有添加GND,VCC层的数据,那打孔就打不通了吗?

楼主:
于博士说过了,中间两层是负片的时候,过孔连接的时候,很容易弄错,隔离焊盘是为了不与其它层导通,FLASH 那几块在负片内层里就是没有铜的地方,如果没有FLASH,整块铜会散热过快的,所以FLASH是为了不要散热过快,造成虚焊。

楼主:
有一些过孔,flash 和ANTI PAD为什么要在TOP上定义,不是只有内层才定义这个吗,在TOP/BOTTOM层上定义是不是没有意义??

网友:
通孔,机械孔,做12mil的盘,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这孔设置的一堆问题

网友:
如果是做通孔GND和VCC这两层是不需要加上的,只要设个internal层就可以了,带到板子上,会直接套用你板层信息的,若果中间层是做负片的话,INTERNAL加上FLASH就行了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10楼说的对,通孔GND和VCC这两层是不需要加上的,其他的应该都可以吧